3842设计的开关电源,如何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2009-09-24):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限制功率的都有哪些元器件。
一般需要换较大的磁心以取得较大的窗口面积,再看看功率开关管是否允许更大的电流,功率管电流取样电阻肯定要改数值,RCD吸收回路肯定也要改。输出电容需要改数值,二次整流管也是看看是否允许这么大电流。。。。
基本上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再计算一次。

楼主:
多谢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