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09-09-24):
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单片机之间串口用线相连,"通信正常,收发数据包都正常。数据包格式如下:

帧头1+帧头2+帧头3+地址+数据长度+数据1+数据2+和校验+异或检验+结束位

以上数据包在有线的情况下能正常通信,但用无线串口模块(433M)时,仅能收到帖头1,后面的都收不到,用串口工具监测无线模块接收的数据都是对的。????????????????想不通,用线直接把两个单片机的串口相连就能正常接收,用无线模块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样,只是通信方式不一样呀,

网友A:
奇偶校验,停止位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B: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了,低端模块不能传输长1或长0。

网友C(2009-10-25):
我认为也是长1或者长0的问题,可以试试我们的模块。

网友D:
“用串口工具监测无线模块接收的数据都是对的”这句是啥意思呢?都是对,那说明你都收到了,或者说,你的无线这块的收发不是问题了,仅是接收模块到你的主机这个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E:
同问LS的问题

网友F:
我认为也是长1或者长0的问题
可以看看这个是否对你有帮助http://dataiwm.b2b.hc360.com/supply/61828375.html

网友G(2010-09-17):
可能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