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WM声卡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前乘以比例即可

网友B:
调占空比吧,从ST的某资料上看到的.

网友C:
音量要大点,那么最终波形的“幅度”恐怕是要大一点的。但我现在看到的是一堆数字,不过我知道,按照A/D转换的原理,这堆数字就是信号在每个采样点的“幅度”,我想把这个“幅度”加大点,那就是把这些数字乘上一个倍数了。

这个倍数如果是常量,那么最终信号的幅度都是增大的。这个倍数如果是变量呢?比如沿着一个正弦曲线忽高忽低,那最终信号的幅度也是按照正弦曲线的规律忽高忽低的,“幅”度被“调”制了。

那么为何牛X一点的CPU都带“乘法器”?还有的带“乘法累加器”?还有的带“两个乘法累加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