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设计时为什么不带个RS485?

楼主(2009-09-25):
STM32设计时为什么不带个RS485?

网友A:
STM32带USART 2-5个!
你见过那个单片机带 RS485接口的吗?

网友B:
2楼:你见过那个单片机带 RS485接口的吗?
---------------------------------------------
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

ATMEL的ARM就是RS485的自动收发控制,1Z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不是直接 "RS485接口"

网友C:
可以用硬件流控制阿

楼主:
香主也不会这个问题???哈哈 你硬件也要多学学!我知道你是搞计算机出身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