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红色这句)

楼主(2009-09-25):
五十七.未用的输入/输出引脚的处理
1,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1)关键的控制输入引脚,如Ready、Hold等,应固定接为适当的状态,Ready引脚应固定接为有效状态,Hold引脚应固定接为无效状态
2)无连接(NC)和保留(RSV)引脚,NC 引脚:除非特殊说明,这些引脚悬空不接,RSV引脚:应根据数据手册具体决定接还是不接
3)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将它们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以降低功耗
2,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3,未用的I/O引脚: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出引脚,则可以悬空不接

楼主:
还没人回答,伤心啊

网友A:
因为输入引脚一般都是高阻的,如果悬空的话,会有静电积累,从而导致此引脚的状态不确定,而且在特定情况下,静电积累会达到非常高的电压,有可以会烧坏CPU!

网友B:
3楼过虑了。引脚悬空状态不确定会使功耗增大,但静电一般不会烧毁芯片。
现在的芯片,各输入端都有保护电路,输入端对地电压不会由于静电而大到危险的程度。
不过,分立的MOS管门极没有保护电路,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C:
是不是就是普通IO,状态为输入

楼主:
这个是DSP设计中的要注意的一条

网友D:
不单是DSP,所有IC的高阻输入端都要注意的。
主要是出于功耗和抗干扰方面的考虑。

网友E:
补补CMOS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