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 400Hz

楼主(2009-09-25):
请问25v 400Hz的正弦信号是下图的哪个样子呢?图1还是图2?谢谢回复

网友A:
你真牛,连单位都没有,让大家看着波形选美啊?

要我说,前一个更加标致,前凸后翘,尖端圆润……

楼主:
定性。。不定量

网友B:
我感觉是第二个。
第一个明显是交流的正弦信号中有直流分量。

网友C:
啥叫交流啊? 确定了0点才有交流啊! 我随便选参考点 那可以说没有交流信号!

网友B:
啥叫交流啊? 确定了0点才有交流啊! 我随便选参考点 那可以说没有交流信号!
引用 网友C:

这位同学明显在胡搅蛮缠嘛,,你看看图片,明显看的出来两个零点在哪里。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图1中间的红线是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