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massstorge

楼主(2009-09-25):
请教香主:
调试万利stm32开发板测试程序joystickmouse 没有问题

但测试程序massstorge,virtual_com_port 都有问题,pc机弹出无法识别的设备。折腾了一天没搞出来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我将SD卡的电源控制MOSFET管没有用,可以使用,
加入电源控制也是这种情况,懒得分析就让sd卡一直有电

网友B:
USB那个上拉电阻的三极管没有导通,导致USB没有描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