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哪款DSP工作速度最快

楼主(2009-09-25):
TI 哪款DSP工作速度最快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比较过,LZ最常用哪款呢

楼主:
现在正学着TI C6000,不知道它是不最快的

网友B:
肯定不是了

楼主:
这么说LZ肯定知道了,那到底是哪个系列的呢?
工作频率是多大啊?

网友C:
LZ?是LS吧,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想问Juventus9554知不知道。
多谢LS的提醒啊!

网友D:
目前TI DSP 工作频率已高达1GHz(如最新推出的TMS320C6416T),为降低时钟的高频噪声干扰,提高系统整体的性能,通常设计时使用频率较低的外部参考时钟源,为此须采用可编程时钟芯片电路,它可在在线的情况下,通过编程对系统的工作时钟进行控制,以保证在较低的外部时钟源的情况下,通过其内部集成的PLL 锁相环的倍频,获得所希望的工作频率,同时通过在DSP 内部对时钟进行编程控制,也能较好地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例如对于自动化仪表、便携式仪器以及家电等应用场合,往往希望有较低能耗,这时可通过编程,使DSP工作在较低频率,甚至可以设定为固定分频模式,并关断内部的锁相环相关电路,使功耗最小。而对于数字信号处理以及实时系统,常需要DSP 工作在高速状态,这时则可通过编程,使系统在完成引导之后,进入到锁相倍频模式,提高系统的工作频率。有时即使在同一应用中,为了需要也可以通过编程,使系统在不同的阶段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例如系统在引导时工作在较低频率的固定分频模式,正常工作后进入所需频率的锁相倍频模式,而在等待期间则返回到分频模式并关断PLL 以降低功耗。一般TI DSP 芯片 能提供多种灵活的时钟选项,可以使用片内/片外振荡器、片内PLL或由硬件/软件配置PLL 分频/ 倍频系数。不同的DSP
时钟可配置的能力不同,使用前应参考各自的数据手册。

网友E:
tms320c6474  三个1G的核。独立的。每个核内有8个功能核。

网友F:
tms3206474是TI推出的最新产品吗?

网友G:
好像有1.2g的单核出来了~

网友H:
这个不清楚

网友I:
TMS320DM642-720

网友D(2009-10-30):
这么多的答案到底哪个是最快地DSP啊!
最好将它的频率一块贴出来,大家一比较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J:
学习了,一直在用2000系列的,TI还有这么多XX的产品

网友K:
长见识了

网友L:
就是呀,应该将它的频率一块贴出来

网友D:
怎么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没人回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