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维数组的指针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09-09-25):
一个这样的函数:
void ShowChar(uchar lin,uchar column,uchar character)
{ lin=lin<<1;
Show88(lin ,column,ASCII[character] );
}
ASCII是一个二维数组.我这样取这个二维数组其中一个地址.
但调用这个数组时总是出错:
19264_TEST2.C(164): warning C214: 'Argument': conversion: pointer to non-pointer
我是这样调用的: ShowChar(0,0,19);

函数原形:
void Show88(uchar lin,uchar column,u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8;i++)
{
  WriteByte(CBYTE[(address +i)]); //这里用了绝对地址定义.
}
}

为什么啦?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的,因为二维数组一般很不常用到,因为不常用,所以就不熟练,因为不熟练,所以就容易出错!!

所以建议你用1维数组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个人认为:二维数组本身的定义就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要比1维数组死机硬背的东西多了一些!!所以由于我比较菜,所以很少用2维数组!

网友B:
void Show88(uchar lin,uchar column,uint address)

第三个参数不是个指针吗?

网友B:
这样bug不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