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9-09-25):
由五芯航空插座通过传感器连接线与管理机HC5相连接。其中1#传感器的中心抽头接主板5V,,(接航空插座的第三脚);2#传感器的中心抽头接主控板AD620的第二脚(u-输出,接航空插座的的一脚);3#传感器的中心抽头接主控板的-2.5V电压(接航空插座的第四脚)。4#传感器的中心抽头接AD620的第三脚(u+输出,接航空插座的第二脚)。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电桥,压敏电阻受到压力时,电阻发生变化,电桥不再平衡,输出电信号!

网友B(2009-11-06):
lz接着吹吧!

网友C:
LZ不懂惠斯通电桥?

网友D(2009-12-30):
这个电桥信号传3、5米还可以,远距离传输受干扰,测量精度也大打折扣。

网友E:
电桥电路

网友F(2010-05-19):
惠斯通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