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Z-USB Control Panel烧写E2PROM呢?

楼主(2009-09-25):
知道的告诉一下,让到官网的就算了吧

网友A:
在编译环境下将HEX文件转换成I2C文件,然后用EZ-USB Control Panel将I2C文件下载到E2PROM(24LC64)。

网友B:
在编译环境下将HEX文件转换成I2C文件,然后用EZ-USB Control Panel将I2C文件下载到E2PROM(24LC64)。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呵呵

网友C:
在C:\Cypress\USB\Bin下有HEX2BIN.EXE将HEX文件转换成IIC文件
在CMD下,HEX2BIN.EXE的使用方法
hex2bix -i -o xxx.iic xxx.hex -f 0xC2 -v 0x1234 -p 0x1234
-i  -o  表示输出输入文件 -f  表示68013A发送PID/VID的方式,这里为C2,即从EEPROM上读取
-p -v   表示PID/VID

网友C:
呵呵,是 Hex2bix.exe 文件

网友D:
学习了,获益匪浅

楼主:
是 Hex2bix.exe 文件,谢谢5楼

网友E:
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F:
是 Hex2bix.exe 文件

楼主:
是 Hex2bix.exe 文件
引用 网友F:
前面有人说了

网友G(2011-04-08):
有E2RPOM的时候,为什么PC机的任务管理器,还是显示miss e2prom

网友G:
没有E2PROM的时候程序下到RAM里面,但是我焊上E2PROM的时候,什么PC机的任务管理器,还是显示miss e2prom?
    有人建议我重新安装驱动? 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网友H:
刚焊上没写引导信息的E2,也被识别成MISS,等同于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