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ciTI是什么协议?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SimpliciTI 是针对低射频网络的简单低功耗射频网络协议。

网友B:
是ti公司内部的协议标准,他基于15.4协议基础上的

网友C:
SimpliciTI 是针对低射频网络的简单低功耗射频网络协议。这种网络通常包含要求电池寿命长、数据速率和小占空比低的电池供电设备,并具有少量可以直接相互通话或通过接入点或范围扩展器进行通话的节点。

网友C:
加一点,它可以组成一些树形网络,知道吧

网友D:
不是基于15.4协议基础上的,开源的,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E:
无线网络的一个简单的协议栈,它的主要应用与在不知道无线网络所支持的具体细节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低功耗、低成本和低速率及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快速进入应用的网络解决方案

楼主:
请问LZ,它主要应用在那些领域呢?有什么特点?

网友F:
要看用在哪啊

网友G:
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主要是硬件方面,这个协议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E:
举几个应用的例子比如:1  安全报警 2 监测烟火 3 自动位置测量 4 家庭自动化
感觉跟现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很是相似。

网友E:
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主要是硬件方面,这个协议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呢?
引用 网友G:

这个SimpliciTi协议支持的硬件很多,对硬件的要求不是很高,有以下几种方案
1 radio-mcu,如:MSP4320,8K  flash、512RAM
2 集成MCU和radio,如8051 单片机+射频芯片CC1110,16K flash、1K RAM

网友H(2010-02-08):
不错,现在TI的调试工具都支持这些协议了,很方便的

网友I:
第一次听这个协议,学习了

网友J:
其实就是个TI公司内部的协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