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声反馈现象

楼主(2009-09-25):
众所周知,由于话筒反复拾取扬声器重放出来的音频信号,当增益达到一定的限度时,这种同频音频信号就会引起放大电路的回授,从而产生啸叫。严重时极易损坏音频设备。广播现场直播声反馈的抑制分为:室外现场直播声反馈的抑制和室内现场直播声反馈的抑制。
室外现场直播声反馈的抑制
在户外进行广播直播时,要考虑周边环境、话筒的位置、音箱的摆设方向、周围的建筑物和现场观众对声音的吸收和反射。在大型户外现场广播直播中,现场区域范围比较广,周边建筑物复杂,声音受到外界恶劣因素影响比较明显,扬声器要有足够的功率来克服环境所达到的最大噪声级。一般来说,扩声区的声压达到85dB左右,声级不均匀大为8dB左右。具体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适当增加或者减少扬声器的声级。在户外广播直播节目时,主持人往往手持话筒四处现场采访,与观众进行交流。当话筒接近扬声器时,扬声器发出的音频信号就会直接进入话筒,产生啸叫。另外,声音通过周边建筑物墙面的多次反射从四面八方进入话筒,也能引起声音正反馈而产生啸叫。主持人手持话筒的距离较远或者是现场的环境太嘈杂,以至于不得不调大电声系统的增益,从而引发啸叫。比如,在一次“天百”商业步行街上举行的大型户外商业文化活动。步行街的道路很窄,两边建筑物较高。条件又不允许将扬声器架设在高点,只能摆在演出舞台上。由于商业街商店多,环境干扰噪声强,必须加大扬声器的放音声级,增加强度。让节目的音频信号传送距离更远一些,使远处的观众听得清晰一些。但相对提高音箱响度的同时,建筑物墙面的声音反射和电声系统的增益也相应增大。当增益达到一定的限度时,这种同频信号就会引起放大电路的回授。因此,我们通过调节扬声器的角度,不断调试舞台易产生声反馈各位置点的音频状态,使声反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现场的音响效果达到最佳。
室内现场直播的声反馈抑制
由于广播节目的需要,现场直播节目也经常在室内举办。室内的声场 由于存在着声波的诸多现象而变得极其复杂。其中有声波的反射、叠加、干涉、驻波、绕射现象和声波吸收等。并且还引发出声反射、回声颤动、混响形成、声染色、声共振、死点等现象。两个声波相遇,如果它们的相位相同,就会产生互相加强;如果它们的相位相反,则会互相抵消,从而使声音减弱。室内的声场是非自由声场,或者说是受约声场。当声源在房间内发声时,实际上整个室内空间都会随着发生振动。房间四壁、天花板、地板以及室内陈设对不同频率分量的反射和吸收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响应。其中有一部分分量特别容易激发振动,就会在这些频率上发生共振,形成音频信号的峰点;而另一部分吸收可能特别严重,形成音频信号的谷点。一般来说,室内房间共振和吸收频率分布不止一个而且分布不均匀。这会使某些声频分量加强,某些声频分量明显减弱,产生声染色现象。室内房间的共振和吸收频率取决于房间的大小、形状、尺寸比例、装饰材料等因数。小房间较容易产生低频共振染色。声波在房间内遇到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等均产生反射。若入射声波遇到反射体是凹型表面,反射声就会集中在一起,形成声集中,极易使音响系统产生啸叫。
室内直播节目现场的房间不同,吸引效果和隔音效果也不相同,抑制声反馈的方法也不相同。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每次提前考察直播节目的现场室内房间就显得特别重要。首先要观察室内房间的构造、大小、规格,根据实际情况如何摆放音箱。由于广播节目直播现场的室内房间一般来说不像专业演播室那样,有较好的吸音和隔音效果,往往房间时大时小且不规整,环境噪音大,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时音箱的摆放就要考虑到现场房间的各个角落的观众听音效果,使室内房间的声场分布尽量均匀。话筒尽量放在音箱的后面,避免从音箱发出的音频信号直接经过话筒返回电声系统形成声反馈,引起啸叫。
电声系统的声反馈抑制
无论广播现场直播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举办,话筒都能接收到反射声频率,有的反射高频、有的反射中频,电声系统就能容易在这些音频点产生反馈而引起啸叫,损坏广播音频设备。通过电声系统的功放前串入频率均衡器来抑制声反馈,是抑制声反馈的其中一种有效的办法。将话筒定位后,逐渐开大功率放大器的音量,一直调到系统正好不自激的位置,再将均衡器各钮从低频端的第一个钮开始,向上调到正好自激的位置,再向下调3dB左右,然后依次调整各频段的钮,都是调整到正好自激的位置后,再往下调整3dB左右,所有的频段都调整好即可。即利用认为的产生啸叫,再通过均衡器来衰减信号,就可以校正电声系统状态以适应不同的扩音环境。随着主持人话筒的位置移动,扬声器发出的音频信号和反射的音频信号就有可能进入他们手持话筒,而产生声反馈引起啸叫。由于他们的话筒移动时常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我们在主持人可能到的位置我们慢慢地将话筒音量调大,使刚刚产生啸叫,根据啸叫声的频率,调节均衡器上的频点,使啸叫声消失。这种方法对室内节目直播较为常用。

楼主:
一、调整距离法

           既避免啸叫又能提升扩音音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话筒尽量靠近声源拾音,同时话筒应使用无指向性的。在这里明确一下,指向性话筒(尤其是锐指向性话筒)远距离声源的拾音衰减很小,调整距离对提升扩音音量和防止啸叫的作用不大。扩声系统是否容易啸叫,与话筒的灵敏度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高灵敏度的话筒都是锐指向性的,容易产生啸叫罢了。缩短发声设备与听众的距离,实际上可以提升扩音的响度。可适当的减小系统的总增益。若同时辅以指向性宽的近场音箱,话筒稍微离远点就能避免啸叫。

           对于扬声器的直接反馈声场来说,就是话筒距扬声器越远越好,扬声器距听众越近越好。话筒应放在扬声器辐射方向的背面,如果话筒有可能被拿着四处走动,扬声器应放在话筒无法靠得很近的地方。

           二、频率均衡法(宽带陷波法)

           由于话筒拾音和发声设备的频率曲线不是理想平坦的直线(特别是一些质量比较差的放音设备),以及厅堂声场的声学谐振作用,使频率响应起伏很大。可以用频率均衡器补偿扩声曲线,把系统的频率响应调成近似的直线,使各频段的增益基本一致,提高系统的传声增益。

           应该使用21段以上的均衡器,在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应该配置参量均衡器,要求更高时,可采用反馈抑制器。实际上扩声系统在出现反馈自激时,其频率只是固定在某一点上的纯音,所以,只要用一个频带很窄的陷波器将此频率切除,即可抑制系统啸叫。

          三、反馈抑制器法(窄带陷波法)

          在要求很高的场合,如一些现场演唱的地方,普遍使用声频反馈自动抑制装置,这种装置可以自动跟踪反馈点频率,自动调整Q值带宽,自动将声反馈消除而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音质。其原理就是通过陷波抑制啸叫的。例如Sabine的FBX系列反馈抑制器,它是一种由微电脑控制的9段窄带自动压限装置,可以较好地区别反馈自激信号与音乐信号,可在系统出现自激时,迅速作出反应,并在反馈频点上设定一个很窄的数字滤波器,其陷波深度也会自动设定,滤波带宽只有1/3倍频程,如此之窄的陷波频段,几乎不会对响度以及音色有影响。

           四、反相抵消法

           反相抵消防止自激在高频放大电路比较常见。可以在音频放大电路中采用两个同规格的话筒分别拾取直达声和反射声,通过反相电路使反射声信号在进入功放前相位相互抵消,能有效的防止啸叫自激。

           五、调相法

           扩音系统的自激啸叫,其反馈回路是正反馈,如果把话筒信号调相处理,就会破坏自激的相位条件,从而防止系统的自激啸叫。有资料表明,当相位偏差值在140°时,稳定度最好;并且,调制的频率越高,系统的稳定性越好。为了使处理后的音质不发生太大的畸变,其调相频率的最大允许值是4Hz。

          最后,当各种设备调整好以后,决不可让其他人乱动,包括一些对器材性能不熟悉,只懂开、关机、调节音量大小的DJ。

网友A:
要想声音大又不啸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个移频器即可。

稍微专业点的扩音场合都会用这个的。

网友B:
移频扩音技术在五十年前就有了,那时还是电子管时代,价格很高。现在移频器已经做成单独的部件使用。

网友C:
我发现模拟技术比较好的  对音响技术比较了解
都是玩功放过来过来的吧

网友D:
有这方面的书吗 我想看

楼主:
现在都在研究DSP处理,不过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DSP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样判别,才能确定啸叫信号的频点,也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滤除啸叫信号。因此实时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