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和via的区别

楼主(2009-09-25):
请问99se里面,焊盘跟过孔没区分好有什么弊端(cadence和pads里面是不能混用的),因为以前我们公司那个人每次布电源时候都用焊盘,还说连接性能好,我一直都不太理解。

网友A:
pads可以有SMT的,VIA就是通孔,就这么简单

楼主:
也就是说作为连接导体来说的话,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对吗?:P

楼主:
原来有高手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56490-1-1.html
总结一下:
VIA 可以做盲孔,PAD不可以;
VIA 都是圆的;PAD不一不定是圆的,可以改变形状;
由于一般人在十几种很少用盲孔,也就是说当作通孔的时候功能是一样的。
至于surperchen提出的“pad与VIA在放成过孔时,前者过孔上没有绿油,后者有绿油,看不靠可以加锡的地方. ”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拿了几个板子对比了下,没发现pad和via有任何区别,都能往上面加锡、焊接

网友B:
PAD用来焊器件,VIA用来跨层布线。
如果外形都一样的话,电气上应该没有区别吧。

网友C(2009-10-29):
楼上正解

网友D:
只是我们给它们的命名,大小一样(SMT除外)在板子上就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