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个运放的直流偏置

楼主(2009-09-25):
VBATT=3.6V, 第5脚的输入电压怎么有1V那么大?
不是简单的电阻分压么? 应该0.36V吧?

网友A:
偏置电阻太了, 如果运放的偏置电流200nA就可以有1V压降.

楼主:
不理解,示波器实测就是1V压降,不是简单的电阻分压么?

200nA咋回事?

网友B:
分压电阻不宜过大,否则啥都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10M 和1M确实变成正常的0.36V了。

不过,这怎么解释?

楼主:
这个1V不知道怎么得来的。

VBATT电池供电,未经过稳压,如简单电阻分压,直流偏置电平也未免不稳了点。

1V如不受VBATT影响倒不错。

楼主:
运放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放大器, 偏置电流 bias current 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 这个电流保证放大器工作在线性范围, 为放大器提供直流工作点. 因为运算放大器要求尽可能宽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而且都是直接耦合的, 不可能在芯片上集成提供偏置电流的电流源. 所以都设计成基极开路的, 由外电路提供电流. 因为第一级偏置电流的数值都很小, uA 到 nA 数量级, 所以一般运算电路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就可以提供这个电流了. 而运放的偏置电流值也限制了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数值不可以过大, 使其在电阻上的压降与运算电压可比而影响了运算精度. 或者不能提供足够的偏置电流, 使放大器不能稳定的工作在线性范围. 如果设计要求一定要用大数值的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 可以考虑用 J-FET 输入的运放. 因为 J-FET 是电压控制器件, 其输入偏置电流参数是指输入 PN 结的反向漏电流, 数值应在 pA 数量级. 同样是电压控制的还有 MOSFET 器件, 可以提供更小的输入漏电流.
另外一个有关的运放参数是输入失调电流 offset current, 是指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的误差, 在设计电路中也应考虑.

楼主:
该运放MCP6042,查IB=1.0pA,还是疑问了上面得1V咋来的。

网友C:
这个帖子很有技术含量,好想听听众高手的高见

楼主:
尴尬,9.1M反过来刚好看成51M了,抱歉了各位。

网友D:
不能把普通运放当作理想运放。

网友E(2009-11-17):
呵呵,大四学生,正在挖坟。
这也是个好帖,虽然很简单,但对于不知道这样用法的同学(比如我)来说还有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挖了。
抱歉。
:lol

网友F:
你可以量一下你的RD8(330k)电阻上有没有压降就知道了,看你的运放是不是就如手册所说

网友G:
进来学习了
不错哦

网友H:
你用的分压电阻已经和运放的输入阻抗是一个数量级的了,估计有肯能是运放的输入阻抗产生的影响,个人浅见

网友I(2010-04-21):
用全欧母算算不就知了喽。。。。。。。。。。

网友J(2014-01-08):
16樓說的有些道理!

网友K:
这个你要看看数据手册里的运放内部电路图纸,再结合你的外围偏置一起分析,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L:
不太理解  求正解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尴尬,9.1M反过来刚好看成51M了,抱歉了各位。

自己的失误引来了楼下一大丢错误的猜测。试想为什么就没人回答你这基本是不可能 的事情了。只是胡乱猜测放大器的各种原因。看来我们热需要继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