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9-25):
很早以前的一个录音机中拆下的直流电机的调速稳速电路,想确定是稳速的还是调速的?图中四个引脚的C1470和貌似三极管C923分别是什么元件?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查不到它们的手册,本人水平不高,对这个电路很感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谢谢!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网友A:
C1470采集了两个电压。感觉上首先电路应该有稳压的作用。要具体分析的话,得知道A\B输入的是什么

楼主:
谢谢xcxxyc,我也想知道AB的接法。还有netjob给了我启发,同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