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将MPC82E54(原STC5410AD)10位AD做到12位?

楼主(2009-09-25):
STC5410AD单片机的AD是10位的,分辩率为5mv,这个分辩率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想加运放,想把AD的精度提高到12位,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楼主:
3#不衰减做不到吗?除了电阻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吃馒头要吃出烧**的味道确实有些技术难度

网友C:
5#的评价有意思啊

网友D:
通过PWM输出高频率信号,衰减后接到A/D输入端引入噪声,使用过采样技术,能轻易提高A/D分辩率,只是牺牲了采样速率。

网友E:
换个马甲有出来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网友C:
8#是来叫卖了哦

网友A:
7#的办法不错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LZ, 为何非得要ADC 12位?您做什么讯号采样?

楼主:
12#低电平信号。再往高了噪声影响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