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后端口是高阻态吗?

楼主(2009-09-25):
用了STM32F103C6T6,通过一个端口加上缓冲芯片74LV07,低电平驱动光藕。发现有时上电过程中光藕带的负载导通一下。请问GPIO复位后看手册是FLOAT输入,是高阻态的吗?如果是高阻态光藕不应该瞬间导通的。

网友A:
STM32复位后端口是高阻态

STM32复位后端口是高阻态,高阻态意味着这个信号线很容易受到干扰。

对于你的低电平驱动光藕,最好在它的输入端加一个弱上拉电阻,这样保证在上电时这个信号线的电平是稳定的。

网友B:
香版主,弱上拉电阻的具体含义?
这个问题我们也在STM32的使用中会遇到。

网友A:
弱上拉电阻 就是一个大于10K的电阻,可以是20K~50K。

楼主:
74LV07是OC门输出,3.3转换5V后带个上拉5K1然后低电平驱动光藕。香主的意思是STM32驱动74LV07的时候输出端口也要加个20K的上拉电阻是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你的74LV07在输入端为高阻悬空的时候,输出端是什么状态?如果输入端为高阻悬空时,它能够输出高,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输入端为高阻悬空时,它的输出端为低,就必须在它的输入端就上拉电阻。

你最好看看这个74LV07的手册,它的输出端是如何动作的,尤其是在上电时是什么样的。

楼主:
74lv07手册无说明上电后如果输入是高阻的情况下,输出是什么状态.不过根据情况最可靠的情况还是在上电的时候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7407是开漏输出,我在STM32的GPIO输出上接一10K上拉电阻但仍然光藕在上电的时候导通

楼主:
不知道如何发图片

网友C: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楼主:
这是部分驱动单元

楼主:
怕描述不清楚,7407是开漏输出的缓冲器。7407通过5K1电阻接到5V系统。同时也是3.3v系统和5V系统的转化

楼主:
没人回答呢?我把STM32的IO线断开,上电再也不会误动作.STM32上电过程IO不是高阻吗?我接了上拉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但实际情况不是.

网友A:
你的上拉电阻是上拉到STM32端的电源,还是上拉到设备端的电源?如果是上拉到STM32端的电源,在上电的电压达到正常的工作电压前,相对于设备端的电源可不是高电平呀。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STM32的IO口,在上电前、上电过程中和上电结束后的状态,同时观察一下STM32端的电源电压状况。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哪个I/O口?

楼主: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T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T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T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T1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9); //T14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T4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T5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T6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T7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T8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T9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T1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T1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T12
用的是PA和PB,STM32输出接一10K上拉电阻.光藕端的电源是5V,STM32电源是从5V稳压到3.3V.STM32的IO输出接7407缓冲开漏输出接光藕7407的输出接上拉到5V.如果STM32复位是高阻那我有一上拉电阻可以强制到高啊

楼主:
用的是PA和PB,STM32输出接一10K上拉电阻到3.3V.光藕端的电源是5V,STM32电源是从5V稳压到3.3V.STM32的IO输出接7407,而7407的输出通过电阻上拉到5V.然后接光藕的LED负

楼主:
图是很清楚的

楼主:
通过做一实验如果把STM32断开,去掉上拉电阻.让7407的inputs悬空也不会使后设备动作(上电过程).

网友D:
是的,STM32复位后是高阻态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STM32本身无问题。问题出在使用库函数当从浮空输入转成推挽输出的时候。虽然接着让输出为高。但可控硅已导通。对时序包括位操作还是直接用寄存器类汇编好。用库函数根本不知道用了多久时间。
STM32例子中包括对GPIO操作初始化有时侯在要求高的系统应用中真的误导人,还是要看汇编窗口啊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STM32本身无问题。问题出在使用库函数当从浮空输入转成推挽输出的时候。虽然接着让输出为高。但可控硅已导通。对时序包括位操作还是直接用寄存器类汇编好。用库函数根本不知道用了多久时间。
STM3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在把端口从浮空输入转成推挽输出之前,先操作输出寄存器让输出为高,虽然这时并没有输出,但是端口内部已经准备好输出高的状态。

楼主:
谢谢香主,我就是这样的解决问题

网友E:
从浮空输入转成推挽输出之前就要设置IO口的输出值,这样就没问题了
很多MCU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不一定,关键是从浮空变成推挽输出后,我是立即用库函数位操作设置高的。这样就不行

网友F:
不一定,关键是从浮空变成推挽输出后,我是立即用库函数位操作设置高的。这样就不行
引用 楼主:

呵呵,前几天我遇到这个现象,用示波器看管脚的输出状态,我很奇怪管脚初始状态就设置为1,那个很短的低电平是怎么来的,后来我看了一下程序,发现应该是输出数据寄存器复位值为零,配置管脚为输出后,管脚输出当然也是低电平,先将输出数据寄存器置一,在配置管脚功能就不会出现低电平了。

网友:
香水城真的够耐心 :victory:

网友G:
觉得开始时设置成高电平,再配置方式。

网友H(2009-10-26):
太好了,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2012-10-19):
香版主我想问下你,我stm32f103rbt6的端口接了一个非门然后在接2003驱动继电器,在2003的输出断我接了一个led指示继电器是否导通,可以一上电那led会闪一下,继电器没有动作,还有块板子没接非门是那个芯片的端口接个74hc573然后接2803,也像那样接了个led,也会闪,搞不懂,能是能正常工作,都是上电那个led灯会闪一下。有这种情况吗?先谢谢了,呵呵。

网友I:
继电器导通有几ms-十几ms的延时。
上电瞬间脉冲不足以驱动继电器动作,但是led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那怎样才能避免灯不闪

网友:
怎么避免呢,加了个上拉还会闪

网友J(2013-03-20):
在应用中不断提高自己,同时也会发现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K(2014-09-04):
貌似,浮空输入和高阻态不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