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开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25):
p3,p0为led显示。p1为键盘输入。p2_0为开关控制。最大定时为90分钟。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scan();    // 键盘扫描
    void  jianchu();   //键值处理
    void xian();        // 显示
    void ji();          // 计时中断
uchar ledcode[]=
  {
  //0   1    2    3    4
  0x3f,0x06,0x5b,0x4f,0x66,
  //5   6    7    8    9
  0x6d,0x7d,0x07,0x7f,0x6f,
  //A      b    C        d         E      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state;   //按键次数
uint s,d,sd;    //十进制字符
sbit P2_0=P2^0;   //开关控制端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0;i<200;i++)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de_h;  //行扫描
  uchar code_l;  //列扫描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
      if((P1&0xf0)!=0xf0)
       {
         code_h=0xfe;
         while((code_h&0x10)!=0xf0)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行,如不是,继续扫描
           {
            P1=code_h;               //P1口输出行扫描值
             if((P1&0xf0)!=0xf0)     //如果P1.4~p1.7不全为1,该行有键按下
               {
                 code_l=(P1&0xf0|0x0f); //保留P1口高四位,低四位变为1,作为列值
                  return((~code_h)+(~code_l));//键编码=行扫描值+列扫描值,返回主程序

                  }
              else
                  code_h=(code_h<<1)|0x01; //这里是左移0x01的作用是,我们左移时系统补在后面的是0,不加这个就会读错
              }
         }
       }
    return(0);   //无键按下,返回0
}

void main()
{
    P2_0=1;
    keyscan();
    jianchu();
    delay();
    xian();
    while(!sd)
     {
      P2_0=0;
      }

  }

void jianchu(void)   //键处理函数
   {
    uchar key;
    uint a;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11:a=0;break;
       case 0x21:a=1;break;
       case 0x41:a=2;break;
       case 0x71:a=3;break;
       case 0x12:a=4;break;
       case 0x22:a=5;break;
       case 0x42:a=6;break;
       case 0x72:a=7;break;
       case 0x14:a=8;break;
       case 0x24:a=9;break;
       case 0x44:a=10;break;    //输入计时
       case 0x74:a=11;break;   //开始计时
       case 0x17:a=12;break;
       case 0x27:a=13;break;
       case 0x47:a=14;break;
       case 0x77:a=15;break;
       }
     while(a=10)
      {
       keyscan();
       s=a*10;
       keyscan();
       d=a;
       sd=s+d;
        while(a=11)
        {
         delay();
        TMOD=0X02;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ji();
         }
        }

     }
void ji(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函数
   {
   uint i;
     while(1)
      {
       for(i=0;i<120;i++)
        {
         do{}while(!TF0);
         }
       sd--;
      }
     }
void xian()      //显示函数
   {
    P3=ledcode[sd/10];
    P0=ledcode[sd%10];
    }

网友A:
按键扫描状态机的思想放定时中断里面 然后用消息驱动机制  把处理部分放主程序里面
显示最好放定时中断里面  占用时间很短的

楼主:
想请教下二楼,按键扫描放定时中断,有什么好处那,不放会有什么结果?问了个傻问题。

楼主:
该过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scan();    // 键盘扫描
    void ji();          // 计时中断
uchar ledcode[]=
  {
  //0   1    2    3    4
  0x3f,0x06,0x5b,0x4f,0x66,
  //5   6    7    8    9
  0x6d,0x7d,0x07,0x7f,0x6f,
  //A      b    C        d         E      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int s,d,sd;    //十进制字符
sbit P2_0=P2^0;   //继电器控制端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0;i<200;i++)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de_h;  //行扫描
  uchar code_l;  //列扫描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
      if((P1&0xf0)!=0xf0)
       {
         code_h=0xfe;
         while((code_h&0x10)!=0xf0)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行,如不是,继续扫描
           {
            P1=code_h;               //P1口输出行扫描值
             if((P1&0xf0)!=0xf0)     //如果P1.4~p1.7不全为1,该行有键按下
               {
                 code_l=(P1&0xf0|0x0f); //保留P1口高四位,低四位变为1,作为列值
                  return((~code_h)+(~code_l));//键编码=行扫描值+列扫描值,返回主程序

                  }
              else
                  code_h=(code_h<<1)|0x01; //这里是左移0x01的作用是,我们左移时系统补在后面的是0,不加这个就会读错

              }
         }
       }
    return(0);   //无键按下,返回0
}

void main()
{
    uchar key;
    uint a;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11:a=0;break;
       case 0x21:a=1;break;
       case 0x41:a=2;break;
       case 0x71:a=3;break;
       case 0x12:a=4;break;
       case 0x22:a=5;break;
       case 0x42:a=6;break;
       case 0x72:a=7;break;
       case 0x14:a=8;break;
       case 0x24:a=9;break;
       case 0x44:a=10;break;   //输入计时
       case 0x74:a=11;break;   //开始计时
       case 0x17:a=12;break;
       case 0x27:a=13;break;
       case 0x47:a=14;break;
       case 0x77:a=15;break;
       }
     while(a=10)
      {
       keyscan();
       s=a*10;              //P3口显示
       keyscan();
       d=a;                 //P0口显示
       sd=s+d;
        while(a=11)
        {
         delay();
        TMOD=0X02;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
     }

void ji(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函数
   {
   uint i;
     while(sd)
      {
       for(i=0;i<120;i++)
        {
         do{}while(!TF0);
         }
       sd--;
      }
    P3=ledcode[sd/10];
    P0=ledcode[sd%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