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振荡电路的输出幅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5):
文氏电桥振荡器,无法调节输出幅度。
不过你可以在输出处加个电位器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适当减小r20.r21的值。。。前提是满足起振条件的话,输出的波形会不会小一点呢?

网友A:
回3楼:
不要改。该电路设计,必须保证R20+R21反馈弱于临界反馈,而R20加二极管导通电阻反馈强于临界反馈。
这两个电阻不仅与起振有关,也影响输出波形的失真度。
既然你只要mV级输出电压,用电阻分压是最省事且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B:
LS正解。
电阻分压后在运放缓冲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临界反馈”是什么意思。。。我把电阻调小了模拟了一下。。能起振,有波形输出,输出幅度似乎也减少了一些,看着波形好像失真不大。。。。难道对失真影响很大?谢谢

网友A:
还有,楼主的振荡器输出波形并不是很好的正弦波,有相当大的谐波失真。既然楼主需要很大的衰减,完全可以在衰减的同时加入几级RC滤波,可以得到更好的正弦波形。

网友A:
回6楼:
“临界反馈”是指刚刚好维持振荡的反馈量。输出幅度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小。

别“输出幅度似乎也减少了一些”,倒底减小了没有?如果减小了,再计算一下减小到mV级需要多大电阻(线性外推),看看能否实现。
对失真的影响,将两个二极管拿掉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首先谢谢指点。
我的波形要求在y轴正方向一定的距离,采用分压后。波形确实小了很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正弦波同时下移了。。。有没有办法让波形y方向保持不变。只是波形变小?电路图重新附上了。。。谢谢

网友A:
在分压之前加个电容隔去直流,然后在分压器上加个直流电压,调整到你需要的值。即所谓“垫起来”。
别在振荡器上打主意。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我在r9与地之间加个电容。。。。。。可以起到波形不下移的效果了。。。不知此法可行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受益匪浅

网友A:
回11楼:
R9到地加电容,那就是保持直流电平不变,减小(衰减)交流成份。
这和你在首帖里说的简直是两码事。
早知你要如此,何必费那么大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在前面已经被“垫起来”了,还要后面隔直再“垫起来”么?分压的话为什么前面“垫起来”的电压没了呢?直接在R9和地之间加一电容,不让这直流跑了,这样做行么。。呵呵。。。

网友A:
当然可以。
前面说“垫起来”,是以为你要求直流成份也可调,那就隔去原有的直流成份,另加一个可调的直流成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临界反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上面有

网友D(2014-01-05):
弱弱的问一句,能在振荡电路的基础上进行频率的调节吗?

网友E:
你这电路只能得到接近正弦波的信号。
如果要得到毫伏级,估计只好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