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下100A的二极管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频率?

楼主:
用来限幅的,频率最高300HZ

楼主:
主要是防止电流源开路,用100A的MOSFET限幅功率满大,因为工作在先性区

网友A:
防止电源源开路, 宜用电压取样后, 去控制恒流管的驱动. 电路过度期间, 电流可能过RCD钳位,过冲电流由电容吸收. 如果环路响应控制到1uS, 100A的电流,要控制到电容电压升高1V,只需要100uF...

C用50只2.2uF的陶瓷电容并联,电容上并一只稳压管,稳压管串一个100R电阻,D用一只MBR10100,或用两只1N582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