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看门狗的作用再次让我怀疑。。。。

楼主(2009-09-25):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emc测试。单片机不死,内置看门狗也不死;单片机死了,看门狗也死了。真是一条“忠诚”的狗啊,主人(单片机)一死,自己绝不苟活,同生共死,堪称“忠烈”。只是这么一来,还要它何用?

网友A:
何以见得“看门狗”死了?

时钟死了?
狗计数器死了?
还是......

网友B:
内置的看门狗应该是这样的,只能保证软件死机才起作用,整个MCU都死机应该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A:
估计连时钟系统都搞死了。

网友:
我家没有狗,程序死了就只能认命了

楼主:
何以见得“看门狗”死了?

时钟死了?
狗计数器死了?
还是......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后,把干扰撤除,看门狗不能触发复位,但是外部人工复位有效,因此判断:看门狗也陪葬了。

这条狗是用的单独的RC振荡源,按道理RC振荡是打不死的。但是后面的计数器还是数字电路,应该有死的可能吧

网友C:
用外看门狗控制MCU的Vcc,  才是最高境界

网友:
再养条狗来管这条狗:D

网友C:
养条"智能狗":

养条"智能狗":   带外狗控制电源, 用RC时钟的MCU

重要数据还可以喂给它, 必要时要它吐出来....

网友D:
据说外挂狗很牛

网友E:
牧羊犬 的一样的忠诚啊。。。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后,把干扰撤除,看门狗不能触发复位,但是外部人工复位有效,因此判断:看门狗也陪葬了。

这条狗是用的单独的RC振荡源,按道理RC振荡是打不死的。但是后面的计数器还是数字电路,应该有死的可能吧 ...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网友F:
外狗肯定胜过内狗....

网友G:
内狗要看是啥狗,有的狗单独吃一套(单独RC),有的分主人的食吃(共享主时钟)。
比如SST的51就是共享内时钟,要死一起死了。
另外,我一般不用狗来防死,要把狗当成最后一道防线,自己把软、硬件平台做踏实,才是不死的关键。

网友H:
什么片子?

网友I(2010-01-19):
要安全,还是要多养狗

网友J:
记得有个澳大利亚的什么认证来的,忘记了,老早的事情了,
内部狗是不算狗的,必须外部狗,
即便是外部狗也是不够的,
还需要智能的外部狗,只是简单的输出高低脉冲是不行的。。。

网友K:
你们养的是不是防偷菜的狗啊?:lol

网友L:
老实做好系统布局、屏蔽、接地、放电、钳位……要狗有什么用。
我做的一个监控产品,放在野外基站的,无隔离,就算外部输入输出端口被雷击得一塌糊涂,换一个接口板照样工作。搞笑的是原本做成核心板+接口板的形式,是因为参考了老产品的“光辉”历史……为了便于替换损坏的核心板而设计的。结果绝大部分损坏的恰好是接口部分(其实理论上本应如此)。

我一直认为,浪涌信号能进到主控MCU,这个系统算是没救了(该推倒设计重来),所以我做的东西一直都是没狗的,当然有内狗我也不会浪费……

消费电子没接触过,可能设计会受到比较多的约束,可以理解,呵呵

网友M:
会不会程序一直在喂狗呢?

也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
未必,就要看你怎么"养狗"了.
如果在定时中断程序里清狗,那基本是没什么大用.
在主程序里清,那也看什么条件下清,如果是明显堆栈出错了,你还清,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即使堆栈没出错,你也要不停设置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如设置I/O的方向,开定时器,开中断等.因为系统出错未必是程序飞了,也可能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出问题了,所谓的"死机"其实不可以一概而论.

楼主:
会不会程序一直在喂狗呢?

也就是程序的问题
引用 网友M:

整个程序只有一条喂狗指令。
因此不是喂狗指令的问题。

最后换了一个抗干扰能力更强的芯片,通过测试。

网友O:
好全的养狗心得!

网友P:
匠人的程序中有没有常量表格?

网友M:
匠人能否说说2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以便他人使用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