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INT5和INT6

楼主(2009-09-25):
我想在FIFO模式下使用INT5和INT6这两个中
断,可是找不到相关的使用说明。如那位兄台知道又或者使用过的话,请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INT5#,INT6#是外部中断吧, 有个FX系列的外部中断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要在USBJmpTb.a51中加跳转吧

楼主:
多谢二楼指点。
请问bai5926  在USBJmpTb.a51中加跳转,要自己加吗?CYPRESS有没有现做好的拿来借用一下?
谢谢诸位,我在尝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