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闪烁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如果用一个120PF的电容做为二极管的电压源``如何能使发光二极管实现闪烁```
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不行。发光二极管并没有负阻特性。

楼主:
如果采用稳压管和可控哇``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A:
没有可能实现。
可控硅无法关断。
当然,采取特殊措施可以让可控硅关断,但那个成本是受不了的。

网友B:
直接买个闪烁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