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应用方面的事情

楼主(2009-09-25):
当加速度传感器静止或者匀速运动的时候。三个轴上的输出值应该有一个数学关系,使的三轴的输出综合结果是1个g。有没有哪位DX知道这个数学公式是什么?

网友A:
矢量计算、极坐标变换

自己去搜索

楼主:
搜了一下,但没看到有价值的资料。

楼主:
是不是把X,Y,Z都转到一个座标系里求矢量和。但X,Y,Z不在一个平面里面啊,我在网上看到的极座标系,是说的一个平面里的。

网友B:
会不会CAD?
用CAD画出X,Y,Z再画出它们的合力!
我这里有个机械工程师就是这么牛,数学公式都不记得了,就这么画的. ;P
其实你画完了公式也差不多知道该用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