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高频电路(振荡器滤波器等)用什么软件设计仿真?

楼主(2009-09-25):
设计一般的高频电路,100M左右的频率,诸如振荡器,混频器,滤波器等一般用什么软件设计和仿真?

网友A:
Microwave office(不是Microsoft office)
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安捷伦的,不是那个ARM用的ADS)
Ansoft designer
这三个功能差不多,会一个就够了。第一个比较容易上手,但是网上资料少,第二个资料比较多。第三个的界面友好,功能似乎多些。楼主自己考虑吧

网友B:
好像Ansoft的资料也粉少的说,楼上有没有推荐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