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元器件焊接问题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烙铁手工焊接,器件是否有铅关系不大

网友B:
无铅焊料的温度高些,但也不至于“怎么也焊不上去”的。

网友C:
无铅焊锡熔点为220度,烙铁的温度在380左右就可以焊接了,找个测温的测下烙铁头的温度。
或是看看焊接位置附近或是多层板的下一层是不是大的接地层。。。。。
如果是那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D:
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焊锡丝?用无铅焊锡丝的话需用无铅专用烙铁,而用普通铅锡合金焊丝焊接无铅元件同普通元件没什么不同,无法焊接的话,要么是焊接手艺的问题,要么是元件焊脚已经氧化了。

网友E:
现在的元件IC多数是无铅的,我用原来的烙铁和焊锡没发现什么不同,如果用无铅的锡丝,烙铁需要更换,但是我不更喜欢有铅的锡丝,用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