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单片机如何写255个数?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会写一个数吗

网友B:
movlw 0x00
    movwf counter
loop:
    movfw counter
    call uart_send   ;uart send data in w
    decfsz counter
    goto  loop

PIC16的汇编

网友C:
建一个255的数组,下表依次加1,应该可以做到吧

网友D:
mov   r2,#255
s_lop:
lcall    send_byte ;发送一个字节
djnz   r2,s_lop
ret

51汇编

楼主:
xie谢谢大家:D

网友E:
你要发送的数据是特定的呢,还是逐步加的(如从0-255),如果
逐步加应该是很简单的(加1-发送-加1-发送-加1-发送------),如果是特定的,那么-------
是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存储空间不大,255个数据算多了,应该考虑外部存储器。
你的单片机有什么资源?如果有AT24系列的E2PROM更好了,把要发送的放到存储器里面
然后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千万别小看。
1,要语法基础
2,对单片机性能了解
3,串口要会配置,使用
4,通讯格式,逻辑,协议
5,接口电路,单片机外围电路等
6,是不是用电脑来接受数据(是的话,呵呵,你又要会多一门编程语言了)
全部都搞懂基本上单片机你就会了。

楼主:
我首先从PC机接收这些数(0-255),这些数每次只接收一个,而且是随意的(根据PC机发送的情况来,PC机发送啥它就接收啥)。然后这些数(0-255)对应256个数(模拟电压值范围在1.60V-4.0V之间,有小数存在),通过单片机将这些值送出去(模拟电压值1.60V-4.0V之间).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16RD+,不知道空间够不够的?

网友G:
你看一看数据手册,再估算一下RAM使用量。溢出的话,KEIL会提示

网友E:
纳闷,这个也要空间?
你接收一个数据,送出去一个不就得了,干嘛还要空间?

网友H:
回复 楼主:

LZ还完全没有理清思路,一团浆糊。
首先请分析一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功能?中间数据是否有必要暂存?
其次,选c516那么大的程序空间做甚?闲出来的Flash不算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