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来帮忙51单片机汇编编程地址问题

楼主(2009-09-25):
汇编语言

显示缓冲?   60h?
段控制口?  08004h?
位控制口地址?08002h?不知道对不对。。
图片地址
http://hi.baidu.com/ipgggg/album/item/9acc20e93d5e6b13b90e2d03.html

网友A:
数码管直接接到51单片机的口上了,考虑驱动电流没?
地址是通过A0-A15计算的

网友B:
数码管能点亮,我把键盘吃了。

楼主:
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

楼主:
有排阻。。。绝对可以点亮

网友B:
你没电阻都点不亮,还不要说有电阻了,51的端口负载能力是多少?

网友C:
小版NE5532要吃键盘了,大家快来围观......:lol

  图上标了的是操作ADC地址为 80xxH。操作LED的是P1口和P2口,要注意的是P2口操作,在普通51上驱动编程有一定技巧。
P1口上拉电阻是5K1,每段LED电流最大(VCC - 1.2V(红LED正向压降))/5K1 < 0.8mA。一位八段全亮电流约6mA,小于P2口灌电流8mA允许限额。当然LED扫描电流平均值比较小,采用超高亮LED也亮度欠佳,但室内观察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亮是能亮的,只是暗一点,强烈建议不要这样设计!

可以直接对P2、P1口操作,为什么非要算出地址呢,先测试OK了再说。

网友E:
NE5532得吃键盘,用红烧还是水煮?
LZ可是加了个5.1k的上拉电阻的,只是亮度呵呵...

网友F:
呵呵,围观版主NE5532吃键盘~~~

不知道味道咋样?:lol

网友B:
键盘么,还是清蒸的好——如果鬼火也叫亮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