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讲解

楼主(2009-09-25):
昨天面试碰到一面试题,被着实难住了,求解。
在连续模式下,Q导通T0n与截止Toff时,C1和L2作何用途。
如能提供Vin与Vo完整的定量分析尤佳,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似乎是错误的。

网友B:
L2多余吧。

楼主:
呵呵 如果去掉C1和L2就是Boost线路,不过一家做电源的专业公司,出个面试题应该有其他的考究点,但是自己愚钝,没有想明白,还望各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至少,输入是交流电源,仅此一点,此题便不能成立。

楼主:
如5楼所讲,的确输入交流的确是不成立,那如果将输入更改为直流后L2与C2工作状态如何分析呢

网友C:
sepic变换器,具有低输入纹波, 但输出纹波则与boost相似, 比较大; 输出可以高于或低于输入
如果把L2,D的位置互换,就成了cuk变换器. 输入输出纹波都很小;

与传统buck-boost, buck, boost相比, 上面两种变换器稍复杂, 效率也稍低, 但由于具有零纹波特性, 在某些场合很受欢送.

如maychang所言, 输入为交流, 是该题的败笔. 任何CCM的, 变比都可用伏秒法推出来. DCM则可以用能量守衡推出来

网友B:
如果把L2,D的位置互换,就成了cuk变换器

C1还要不?  那L2就是起什么作用了呢?
L1是储能,D是整流,C2是滤波,Q是开关,对吧。

网友C:
当然要, D和L2换了位置, L2便可以工作在连续模式, 于是输入端是L1具有BOOST在CCM下的低纹波, 输出端是L2具有BUCK在CCM下的低纹波, 滤波电容可以很小. 或是直接用陶瓷电容,寿命大大提高

网友D:
如果将交流改为直流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这个题绝对有出题者的用意!但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网友E:
额……
可能是笔误,不好意思。

网友F:
不知道 将交流信号改为直流及C2  L1互换 此图是否可行

网友G:
很好,马上也要毕业了,正缺这方面的应试技巧!

网友H:
看不懂,时不是错的啊

网友I:
如果发现是错的,可以直接跟面试官说明错的原因,也许这是他的考点也说不定,新手的意见,不要见笑,哈哈:loveliness:

网友J:
这方面偶不擅长哦,路过学学!!

网友K:
这个电路未必不成立。
如果是输入交流电,那么,能不能理解成交-交变频呢?……一时没记起交-交变频电路的基本形式

网友L(2009-12-21):
是检波电路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直流斩波原理,建议你去看看。据我看,输入是直流,可能是用来升压的。

网友A:
7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别的猜想都不对。
如果是面试,答出Sepic变换器,考官就会满意。能一眼看出Sepic变换器,那一定是专业干电源的人士。要是能够指出输入不能是交流,你比考官还强。

19楼所言不成立,该电路绝对不能在交流下工作。功率MOS管内部有个二极管(图中未画出),试想交流电源串联一支二极管和一个电感,结果如何?

网友M:
今天才看到!
确实好帖!
以后得在二姨家的角落里翻宝贝了!!!:lol
刚在BAIDU 查了下 SEPIN 和 CUK 电路!很好的电路结构 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