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元器来控制5V1A

楼主(2009-09-25):
我现在做一个LED灯板,由于一个LED有20MA左右,我现在想用CPU通过一个光耦或三极管来控制,不知道先那个元器件好

网友A:
控制5V1A还是控制20ma、?

网友A:
一般用三极管或者继电器

网友B:
用三极管或MOS管即可,楼主提问时要认真。

网友C:
5V1A还以为是说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