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后端能不能用带通滤波器滤波

楼主(2009-09-25):
我用DDS设计一个频率从100M——200M的频率源,DDS内部时钟为1G,输出后的信号能不能用带通滤波器滤波?理论上看起来是可以的,但不知道有人用过这种方法没?另外就是能满足这种频率要求的高性能滤波器有没有现成的模块,还是必须去定制无源滤波器才行。

网友A:
可以用BPF的。DDS的输出滤波器要求是很高,不过楼主的频率是100M-200M,100M的二次谐波正好是200M,所以楼主的滤波器在100M左右时作用会差些但对于200MHZ就会好得多,但是100M的点数多些会弥补这个不足。
做个LPF就可以了,BPF元件用的多,而且计算比LPF还复杂。不用买现成的,直接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