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分析出错

楼主(2009-09-25):
波形不动了,出现下面的提示框,是什么毛病啊,怎么办啊???谢谢了

网友A:
图中使用的是低压用的变压器,使用multisim8英文版仿真,电压电源在35V以下可以仿真通过,40V以上就会了错.35-40V没测.更换变压器为NLT_PQ_4_10后,220V也可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谢谢了,怎么知道是低压用还是高压用啊???没有描述啊。再次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