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RAM的位宽

楼主(2009-09-25):
请教各位大侠,2410上关于NOR Flash的宽度是由OM[1:0]设置的。

1,那SDRAM的宽度呢?如果在SDRAM里Debug,那CPU怎么知道SDRAM的位宽?

2,还有如果程序是从Nand Flash Boot的,那CPU又是如何判断Nand Flash的位宽的呢?

对此感到困惑,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追加: 如果同样的程序,放在16 Bit与32 Bit的SDRAM的Debug结果一样吗?

楼主:
已经知道了,谢谢!

网友A:
手册的nand 和SDRAM相关章节有讲到的。嘿嘿。

网友A:
通过电阻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