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驱动~急

楼主(2009-09-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知道芯片型号才行,不过用的比较多的是ch341,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你买USB转串口线的时候老板没给你驱动光盘的吗???
我买了一根,里面带有驱动

网友C:
看看那上面的usb转232的芯片,可能是CP210x

网友D:
一般是USB转串口的驱动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E:
PL2303用的也很多

如果不是熟封的,把壳子抠开看看到底什么芯片

linux下有好集中USB转串的驱动,不用安装,直接加载下模块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