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方式启动过程问题

楼主(2009-09-25):
刚学ARM 看了啊南的入门和实践,有些问题请教下。
书上有几种讲法:
1:复位后,将NAND FLASH中的代码(4KB)复制到0X0的stepingstone中,处理器从0x0开始运行程序。
2:通过仿真器将映像文件载到0x30000000,再从映像文件的入口地址开始运行启动代码,然后初始化域,执行程序。
3: 通过bootloader将保存在NAND中的代码复制到0x3000000,再将PC指向0X30000000的映像入口处开始执行。

我的问题:
对于1,复位是重启吗,还是第一次开启也是复位。是谁将代码复制到0x0中?
对于2,仿真器怎样将文件加载到0x30000000中?
对于3,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BOOTLOADER到底是哪段程序。。。是所谓的stepingstone中的4K程序,还是Startup.s还是哪段。。。

由于刚开始,问题有点简单,不过还是谢谢您能讲解细点。谢谢啦.
steppstone中文叫什么

楼主:
我这里有个Startup.s这个和 《入门和实践》中的第五章的启动代码分析的2410init.s应该是一样的,里面蛮多是一样的。里面说启动代码是包含于BOOTLOADER程序的,那么这个BOOTLOADER程序是放在哪里的一个程序,启动代码是否就是它的第一段代码,那么它后面还有哪些代码,都在哪,怎么可以看到。

我这里的S3C2410-S机子上本来就有VIVI,那么是否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就不需要去包含startup.s以及其他的一些启动代码,那么为什么工程项目中还要包含这些代码?

本人是初学者,对一些基本概念还不清楚。望好❤人指点

网友A:
得,赶紧抓紧时间把书翻一翻吧

这些问题都能给你回答
1:复位就是重启,不管你哪次开启,与复位都是相当的。2410从nand启动的时候,是2410内部硬件自动完成将nand中前4K复制到stepingstone中的,这个不需要你设计程序控制
2:南哥的仿真器俺没用过,不过仿真器下载文件的时候,肯定有设置,就是你要把文件下载到目标机的什么位置。这个0x3000 0000是需要设置的,具体怎么设置,参考你的开发工具manual
3:bootloader是个引导程序,对于这个的理解,你真的需要好好看看书或者多查资料。Startup.s只是bootloader中的一个源文件。bootloader可大可小,功能也是可大可小,具体看你到底用的哪个bootloader。比如uboot,里边有很多交互命令

找本书看看吧,不要说书上没讲。很多东西据你的理解,不是三言两语能给你说明白,说多了谁也没那么多功夫,而且说多了,你看明白一样也要花功夫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经过昨天的看了一些书,理解了一些。刚开学不久,所以在学习中。
我们实验室的S3C2410-S上面据说本来FLASH中已经烧写了VIVI。那么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直接通过ADS下载到0x30008000就可以运行了。但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范例程序中包含了几个文件夹。
如下图,他的意思是把原来的VIVI覆盖掉吗?还是?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和VIVI(bootloader)是两套独立的程序,你大概是用VIVI来做调试吧

先把程序放到30008000处,然后在VIVI里边go 30008000(VIVI里边的跳转命令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uboot里边是这个命令)

事实上go了以后,VIVI 就不再占有CPU了,把CPU的使用权全让给你要调试的程序了

所以你自己写程序,不要管VIVI里边有什么,最底层的(启动代码),你要么自己写,要么COPY别人写好的,这个跟VIVI里边有还是没有,没有任何关系

VIVI除了能起到引导你自己的程序外,跟你自己写的应用程序没半分钱关系(当然,你的启动代码可以从VIVI的源代码里边COPY过来)

楼主:
我再研究研究。。。。这么低级的不敢去问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