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PCB版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今天在别人公司看到了一看ARM的开发版,看到板上有好多线条,有些线绕了好几个弯,这个我知道。

不过我听有个人说时钟线一般要比数据线长,我不知道为什么?

向大家请教这个问题:
1.时钟线一般要比数据线长,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2.时钟线在ARM板上一般要注意些什么?为什么?
3.数据线在ARM板上一般要注意些什么?为什么?
4.时钟线和数据线在ARM版上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要求吧?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回答,3Q!

网友A:
帮你顶下:lol

网友B:
1,没听说过这种说法,顶多是等长
2,时钟线是干扰源,你要尽量把他走的离一般容易受干扰的线远点,要么给它包地隔离起来,不是ARM板也要这么走
3,数据线没什么主意的,你是ARM几的板子?ARM7连好了就行,ARM9稍微注意一下即可,ARM11就要等长了
4,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楼主:
哈哈,谢谢,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网友C:
SDRAM布线一定要注意的。等长很重要。切勿轻视之。

楼主:
哦!谢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请大家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D:
如果频率在100MHz以下,只要SDRAM靠近CPU放置,走线不要太绕,基本没多大问题。
至于时钟线要比数据线长,的确有这说法的,特别在DDR布线中,可以查查DDR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