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大家几个工具

楼主(2009-09-25):
送给大家几个原创的小工具,作为十一和中秋节的节日礼物,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是第一个,公英制长度转换工具,PCB设计工程师应该会喜欢。
具体见附件:uConver.rar 中的“说明.txt"
有问题请联系: vcsongs@sina.com

楼主:
工具二:OrCAD Back Annotate用于OrCAD->Mentor Expendation工具流程的Back Annotate. 有需要的工程师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A:
我也发一个过孔电流计算软件,再问个问题。
过孔渡铜的厚度是不是和pcb板的铜厚一样?

网友B:
支持一下,好人!

楼主:
谢谢ll_sd! :)

大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原创的小工具拿出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

楼主:
dffinder

功能:
    找出硬盘上某个文件夹中重复文件的数量及位置。

说明:
    使用很简单,将dffinder.exe拷贝到特定目录,比如"C:\",然后在windows下开始菜单->运行,在编辑框中输入cmd,回车,出现DOS控制台窗口,输入:"c:\dffinder <dir>",其中<dir>是你需要扫描的目录名,可以是相对路径,也可以是绝对路径。

TODO:
    这个程序比较有用处,大家平时上网收集技术资料,但下载的资料多了,很多时候就难免有很多是重复的,相同的资料可以是存放在不同的位置或者是具备不同的文件名,不同的修改时间。本程序扫描指定目录,计算每个文件的MD5校验和,相同MD5校验和的文件判定为相同的文件。
    这个程序是在很多年前写的,现在这种功能的程序应该不少了。请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谢谢! ^=^
    如果就这个程序本身,可以改进的有以下地方:
    1、增加RAR/ZIP文件内部文件的扫描,这个在技术上很简单,而且可以直接用RAR等文件内部的校验和
    2、增加GUI,可以指定多个目录,可以自动或手动处理扫描结果(删除文件等)
    3、在文件比较方面,首先比较文件大小,不必要计算每个文件的MD5校验和
    4、目前MD5存在碰撞,可以换SHA1/SHA256等更好的散列算法
    5、增加文件校验和数据库,与通过文件钩子与文件管理器联动,当处理某文件时自动实时判断是否重复文件...
    6、还有很多想法,但把以上几条实现了,就很好用了!
    7、<大家来补充> ...

BUG:
    mailto: vcsongs@sina.com

网友C:
呵呵,LS那个该过时了,也太麻烦了
现在查找重复文件的软件太多了,老x向你推荐:Vistanita Duplicate Finder

不过这个功能不错:
5、增加文件校验和数据库,与通过文件钩子与文件管理器联动,当处理某文件时自动实时判断是否重复文件...

网友D:
说到这个重复文件就不能不提CloneSpy了,下载一个使用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