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电流供电与电压供电为啥区别这样大?

楼主:
以下是仿真图,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9-26):
有没有一种方法在不改变静态工作点的情况下,尽量减小电流供电是漏极输出信号,假如为1:1,为什么加供电形式不一样输出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网友A:
电压供电漏极输出A(红)为输出信号B(绿)为输入信号.JPG

这个图你的输出接到电压源上了,还会有信号输出么?
电流源输出是高阻的,所以电路输出阻抗等于并联在上面的电阻,当然这个时候是有增益的。电压源阻抗=0,当然就是没有输出的了。

尽量减小电流供电是漏极输出信号,假如为1:1,

这个看不懂

楼主:
这是个两线制阻抗变换电路,电流供电,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电压信号,阻抗变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放大倍数太大了,保证两线的同时减小放大倍数。
照大侠说的,要是我减小的电流源的阻抗那么放大倍数就能减小了,(实验)难怪我用恒流二极管供电的时候,放大倍数很小,而改用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时,放大倍数就如此大。问题又出现了,那我怎么去控制恒流源的高阻呢?请教!谢谢!

楼主:
是否还有其它方法,请推荐几个,谢谢!

网友A:
恒流源并联电阻,电压源串联电阻;戴维南和诺顿等效
不过这个时候系统的增益强烈依赖MOS本身的参数,离散性很大

要减小gm可以直接减小恒流源的电流

楼主:
你要是减小了电流2SK209的有静态工作点就改变了。得去从新建立静态工作点,实验电路搭出来,用电位器去代替R1、R2,放大倍数几乎没有减小。仿真到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星期一在试试吧,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谢谢!
如果我用其他的方法,在供电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或减少电阻是否可以达到缩小放大倍数的目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得去从新建立静态工作点,实验电路搭出来,用电位器去代替R1、R2,放大倍数几乎没有减小。

什么样的电源?那个极输出?源级输出增益就是1,漏极是gm*Rl
你这个电路输入输出都是交流耦合的,直接电压源供电,减小Rd就可以了,别的随便吧

另外这个是P管的话,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楼主:
用恒流源供电,漏极输出,供电和输出为同一根线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两线制,不过是供电为电流输出为电压,作一个阻抗变换器,压电类传感器的,就是所谓的ICP传感器。

网友A:
用恒流源供电,漏极输出,供电和输出为同一根线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两线制,不过是供电为电流输出为电压,作一个阻抗变换器,压电类传感器的,就是所谓的ICP传感器。 ...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我不懂,你是想高阻转换到低阻输出?那得用源级输出啊,还要和电流源共线,用PMOS的共漏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