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9-09-26):
这是一升压电路,CJXQ1是输入电压,CJXQ2是PWM信号,SECXQ是输出电压。望高人指点一下此升压电路的原理(升压过程)。

网友A:
看不到图哦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网友B:
你家的博客有防盗链。别人是看不到图的。
就一个变压器,怎么升压还用得着分析吗?

网友C:
这个图,就升压而言,没啥好分析。
倒是C1,C3和R2有些学问。这个,可能蚂蚁最拿手了。

这个图片地址,咋这样怪怪的?打开的时候,后面还加了斜杠/,试试看:
http://img.haokanbu.com/img/blog ...

网友C:
有斜杠可以看到图

网友D:
看不到图,能不能重新传一下?

楼主:
图来了,不好意思, 不能编辑了。

网友E:
变压器N2>N1不就升压了么,呵呵

网友F:
看样子,是单端反激电路,不过功率部分楼主没有画出来。

网友F:
D1D4或者C11C12方向错了。

楼主:
回复maychang:
D1跟D4确实是弄反了,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电路的暂态吗。特别是C1那个电容。
当PWM开的时候,给后面的电容充电,PWM关的时候,后面的电容放电,是这样吗?那个C1电容那种接法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G:
我对C1的理解是:可以滤除一些干扰,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那个Y电容。去掉不会影响你现在电路的功能。

网友F:
回12楼:
开关电源,不把变压器各绕组相位关系标出来是没法分析的,尤其是你想要的“瞬态”。
而且,开关电源特点之一是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你的图并没有包括开关管,所以很难说开关管集电极或漏极上的其它电路。另外,变压器匝比不知道,电源电压不知道。
从变压器次级电路看,多半是单端反激电路。C1可能是吸收开关管关断时尖峰用,这一点不同意13楼意见。

楼主:
这是PWM部分的电路。还有电源是三相输出,经过整流滤波后得到CJXQ1直流电压,CJXQ1电压在5-31V,还有那个“变压器”似乎是个互感器。我看了初级跟次级的匝数似乎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