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另类通信

楼主(2009-09-26):
两块单片机并口(PC)一一对接,如何实现交换数据,是两机平等还是主从关系?

楼主:
怎么不见高手大虾们解惑?

网友A:
两片单片直接对接就能通信?我是没见过

网友B:
楼主要这个用来干嘛?

网友C:
貌似比较复杂

网友D:
双机通讯,两根线都成,8根线更没有问题,特别是AVR,想怎么通讯就怎么通讯,关键是您如何考虑。对于高手而言,它们之间应该不仅仅是主从或平行,可以按系统的要求随时变化。只是你自己别陷进去!

楼主:
6楼能否讲的在清楚、具体些,我看见有人说要8根数据线配上两根读写信号线就可以实现,但我不知道时序,所以编程理不清头绪。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