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说的漏极开路

楼主(2009-09-26):
常看单片机资料上说漏极开路,不知道什么东东!了解了场效应管这丫的,就想到漏极开路是这样的(传不来图片**欧丫!)漏极开路有什么作用呢,单片机的I\O电流不能太大!可以外接一个一个蜂鸣器,用漏极开路代替我们平场用的三极管吗?用漏开路能代替我们常用的驱动电机的三极管吗?听人说都不能用!能用的地方在A/D!最后得出个结论都不能用,不能用就算了吧,一块像义隆153这样的芯片,他还给你弄个7,8个漏极开路出来!输入电阻大又怎么样!**********?***

网友A:
和集电极开路差不多的啦   IO的灌电流由接在漏极的电阻决定   可以驱动比较大的负载

楼主:
嘿嘿******好像可以传图了!单片机内的漏极开路像这样的吧!
我们可以设定单片机的一个R60为漏极开路!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了!我门不知道他的负载电流要多大!直接经过场效应管流入GND还要考滤他的输入电流大?

网友B:
开漏极是一个很好的功能,电流、电压都可以外部设计。要是遇到3.3V的MCU有开漏极,输出的电平对接5V外围仅一个电阻就搞定。

楼主:
嗯,说得不错!一般我们单片机支持的开漏电流大概多大呢!单片机设成了开漏极形式引脚!就不会像一般I/O引脚了吧!能接收得了30MA或更大300MA电流通过?

网友C:
个人认为,OD输出用在电平转换和线与逻辑等方面比较合适,用作大电流驱动要慎之又慎!不明白的时候最好不要让I/O脚直接输出大电流或灌入大电流。

网友C:
4L的MOSFET沟道极性画错了吧?

楼主:
又看了下数电书!书上也没有明确说明,只说了下5VCMOS电路的OD门IOL>=16MA,这个电流就差不多了!

网友D:
4楼的Y图片用的P沟道增强型MOS,衬底改成接VCC.就可以了

楼主:
嗯!好的!图是自己随手做的!以后得多注意了!^_^呵呵

网友E(2011-09-06):
今天刚好用上漏极开路功能,漏极开路功能确实给使用者带来很多方便,如果真像场效应管那样的,单片机的漏极开路功能那真是太美妙了,但事实并不其然:实际电路是控制运放放大倍数的切换的,吸入电流还不到1mA,可以说负载很小了,设置成漏极开路后,输出高电位时应该相当于断路,事实却是对地有漏电流;输出低电位时应该对地电压非常小的,实测电压0.11到0.17,性能非常差,如果是场效应管,这么小的电流对地电压应该在0.002V左右。漏极开路功能应该类似开关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我用的是义隆的EM78P259,太差了,令人愤慨啊!

网友E:
补充一点:输出低电位时对地电压还非常不稳定,惨不忍睹啊!!!

网友F:
LZ的问题真多。无非就是:
1、首先要看MCU的数据手册,了解一下GPIO的特性。
2、其次是搞清楚三极管和MOS管的特性。

网友G:
不要被“开漏”或者“开集”忽悠了。要看清楚器件手册中说明的承受电压范围。通常CMOS电路即使是开漏也不能承受高于VDD的电压的。这样的开漏只能是通过上拉与比自己电压低的器件去做接口或者实现I2C的线与功能。

网友H:
我也不明白开漏电路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