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01与VC5416的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09-09-26):
准备做无线视频传输实验,想请大家给些建议,我查了不少质料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思路:视频采集端用CCD摄像头经过SAA7111解码后在CPLD的控制下存入缓存RAM,每秒30帧就行,接下用VC5416DSP 对其进行压缩后通过NRF2401传出去。接受端的NRF2401接受到数据后再给VC5416进行解压,解压后的数据在液晶显示器中显示出来。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速度等否可以?还有那个视频压缩与解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前辈们给点建议吧!

楼主:
没有人提建议,自己解决!!!!!!!!!!!!!!

网友A:
我没做个 这个主要是软件上面的工作, 硬件没有什么问题啦!

楼主:
没有搞过压缩,可以用JPEG吗?

网友B(2010-05-09):
做视频有点牵强吧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