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PLAB的意见

楼主(2009-09-26):
啥时候MPLAB IDE也设计成流行的界面,让project窗口不再是按照文件类型分类呢?我开发的一些工程有至少30个C文件,20个H文件,挂起来那个壮观目不忍睹!

网友A:
你只把源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include了的都可以不加。

楼主:
不好,有时候H文件需要修改的,加了方便。我觉得CCS  Visual Studio就设计得很好。

网友B:
用 Source Insight 编辑。。。

网友C:
MPLAB 装了N次 就是装不好郁闷的很!!!

楼主:
我告诉你那里不对了:
MPLAB安装和使用中不成功的原因:
不能使用中文用户名、中文文件夹、中文路劲。
你的project同样不能使用中文路劲......

网友D:
6楼说得对

网友C:
有空在实验下

网友C:
TO 6楼哦可没有MPLAB相关的硬件 哦能不能帮看看我的附件里的工程能不能打开 先谢过!!!!

网友E:
用Source in sight

网友F:
学到时候也遇见过

楼主:
能打来的,解压到C盘,很轻松就可以打开。呵呵,壮观的H文件和C文件在MPLAB下太壮观了!
我是英文XP,不存在中文。

网友C:
LS 能给个连接么  先谢过了
就MPLAB这个破玩意 装的郁闷的很 即使装好后 也打不开 工程文件!
哎!!!

网友C:
给个 你哪个 版本的 下载 连接.

网友G:
安装的PC机的用户名不能是中文的,安装目录不能是中文的,你的代码文件名和目录也不能有中文名。

这是MPLAB的安装规定,除了这个限制,我没见到MPLAB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老叶 用 的是哪个版本的 啊
好象要装好几个文件啊!
偶没有硬件 偶是想参考dsPIC30F6010A_061208 的代码
用你上面的方法试过了,
希望 能给个 下载连接 再次谢过.

楼主:
真服了你的方式。最基本的原则是用谁家的MCU就得将那家的网站当窑子逛,知道么?
我还遇到过工作了5年以上的程序员向我要24FJ128GA110的数据手册,还反复要,我说你去它网站上载。答: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搜索到关于GA110的书籍,我还跑了书店。我觉得他就是被51用傻了。

网友C:
问题是 要**的~

网友C:
我下过好几个版本 有的需要硬件支持
算了 偶还是用记事本看了.

网友H:
不晓得你用什么?

网友H:
安装MPLAB 不需要任何硬件支持.如果你只是参考程序的话.安装时注意:只能安装在C盘下,且不能有中文路径.MPLAB还可以在没有硬件支持的情况下编译,软仿真,可以调一些程序
如果仅仅参考程序的话,建议安装ULTRAEDIT,这个是专门为程序员设计的文本编辑器,功能强大,文件大小无限制.

网友I:
真服了你的方式。最基本的原则是用谁家的MCU就得将那家的网站当窑子逛,知道么?
我还遇到过工作了5年以上的程序员向我要24FJ128GA110的数据手册,还反复要,我说你去它网站上载。答: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搜索到关于GA1 ...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看你一个问题搞了4天了,真服了你!
我上面说的将microchip的网站当窑子逛,你咋就听不进去呢?也明确告诉你可以打开你的工程的。现在的MPLAB都已经发展到V8.36了,你还想用低级版本的MPLAB去打开高版本的工程,何必自己作践自己呢?

网友J:
17楼:
真服了你的方式。最基本的原则是用谁家的MCU就得将那家的网站当窑子逛,知道么?
-------------------------
一个不愿逛窑子的开发人员,不是好开发人员

网友C:
ls 2 位 新版本的偶也试 过了
microchip的网站逛得 多  很多资料都是那里下的 因为那里有很多 翻译好的PDF文档
偶是最少装了4个版本 从 高版本到底版本!
microchip 有个台湾的论坛也常去的.以前都是用记事本看的  看得太累 所有想用MPLAB.看
GOOGLE  百度 ===

网友H:
看起来17楼的经常逛窑子~~~~.
24系列的,一定要MPLAB8.0版本之后才支持,8.0之前,不知道!你如果工程文件打不开,自己建一个好了,何必那么麻烦非要打开那个也许永远也打不开的工程?
你看程序而已,ULTRAEDIT很好.

网友C:
看起来17楼的经常逛窑子~~~~.
:lol:lol

网友K:
9楼发的工程文件能打开,能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C:
30楼: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C:
偶打开了 木有 编译

网友C:
偶的编译失败

网友K:
我能编译,那肯定不是mplab的问题.

楼主还是仔细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楼主:
我怀疑你没有安装C30编译器

网友L:
楼主自己找问题去吧!软件版本图上有显示。

网友M:
12floor
你的英文的XP是下载的吗,哪里有啊?可以sharing下吗?thank you!

网友N:
我目前使用TKstudio来做编辑器

网友O:
“安装的PC机的用户名不能是中文的”这句最要命

网友C: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C:\SLS_FOC_ACIM_dsPIC33FJ256MC710_V2\sensorless_foc_acim_svm_ygaq.mcp' started.
Wed Oct 14 08:57:29 2009
----------------------------------------------------------------------
Couldn't locate build tool.  Check tool locations.
----------------------------------------------------------------------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C:\SLS_FOC_ACIM_dsPIC33FJ256MC710_V2\sensorless_foc_acim_svm_ygaq.mcp' failed.
Wed Oct 14 08:57:29 2009
----------------------------------------------------------------------
BUILD FAILED

网友C:
MPLAB_C30_v1.20.03Demo60.exe

网友C:
我怀疑你没有安装C30编译器
引用 楼主:

C30 装不了啊

网友P:
mplab这东西有时候是有点问题

网友Q(2009-11-21):
看你刚才上的图是打开工作空间吧,我是打开project的,就是工具栏上的第3还是第4个按钮,按其他的是打不开工程的吧

网友G: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C:\SLS_FOC_ACIM_dsPIC33FJ256MC710_V2\sensorless_foc_acim_svm_ygaq.mcp' started.
Wed Oct 14 08:57:29 2009
--------------------------------------------------------------------- ...
引用 网友C:

1、没有安装编译器
2、编译器虽然安装了,但没有注册。
3、使用的D版编译器,但**不成功。
4、编译器和MPLAB都安装正确,但在你的项目工作区中没有指定编译器,一般在项目设置中,可以把当前项目的编译器指定到某一个编译器的安装目录的EXE文件上,例如你使用的C30,那你就应该在设置中选择C30编译器并定位到C30的安装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