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与DMA的问题讨论

楼主(2009-09-26):
程序应用是这样的,我有一路交流信号输入,通过模拟变换后使用AD采样,这样AD采样时就必须要二路,一路是交流信号,一路是信号的平移直流电平。
我使用了通道1采集交流信号,通道2采集直流电平,使用规则同步模式,为了方便调试我使用了软件触发启动ADC转换,程序见附件

现在的DMA程序中的传输数据量是256,启动使用串口命令启动软件触发ADC,如果我把DMA传输的数据量改为23或12时启动ADC32次或12次后DMA传输完成中断发生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改为256次后,启动ADC256次后,DMA也是发生了传输完成中断但是此时传输的数据区中有此数据都为0 ,并不是ADC的转换数据。
一直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忙看看,谢过!

网友A:
你是如何判断数据都是0的?是在程序中判断还是通过调试器窗口看的?

楼主:
通过调试器看的,进入中断后,设置断电,在查看buf,就发现转换的buf中前面10几个数据是正常的,但是后面就大部分是0了,现在能确定是我的AD问题,而是DMA的问题,因为我用AD的中断的方式,发现AD采样出来的数据也是大部分为0

楼主: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调试ADC时,使用用了ST的官方例子,发现ADC1的状态寄存器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看下图:file:///E:/我的文档/QQ截图未命名.bmp

注意图中红色部分,ADC1_SR中的有些位应该为0才对,可是现在这样了,为什么?

楼主:
图没有上来,做为附件

网友A:
贴图只能用JPG或GIF格式。

请问你认为哪些位应该为0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