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dnw的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09-09-26):
今天我吧那个串口搞定了 用dnw能显示出bootloader的信息
而且也用ADS编译出了 led的bin文件(是示例程序,可靠),按教程(ok2440基础部分)把程序烧到flash中发现没反应!
有几个问题:
1.dnw中有个configuration 那里设置download address,教程上说 设置成0x30800000(此参数为下载到内存的地址:0x30000000~0x34000000,bootloder用了0x30300000之前的内存,注意不要和它冲突)
问:那个bin程序是下载到内存当中运行的嘛?bootloader用了0x30300000之前的内存是不是指当板子启动时bootloader从flash中进入到内存中执行了,他本身程序时在flash中的吧?
2.还有设置ads的时候有一个R0 BASE地址:实在不知道那个地址有什么用,和dnw那个地址有什么联系?

网友A:
LZ有关于2440 USB控制器的资料 文挡  或例子 什么的么?

楼主:
2440内部有usb控制器的   资料就在 2440芯片datasheet中啊

网友B:
2.还有设置ads的时候有一个R0 BASE地址:实在不知道那个地址有什么用,和dnw那个地址有什么联系?
——这两个没有啥关系的。
ADS的R0 BASE地址是夹在前面nand flash 4K的代码到内存的地址。
DNW是下载的eboot在内存中运行的地址。
这两个地址要在代码中确定的。DNW等写错了,无法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