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用电话线组网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26):
某城市一热力公司,给附近一些住宅小区供暖。各小区有无人值守换热站。热力公司想采集各个换热站的温度、压力等信息,集中到公司的监控电脑上,以便随时监控。
从通讯角度讲,热力公司的监控电脑是主机,各小区的换热站控制仪表是从机。主机与从机的通讯距离大概4、5公里吧。由于是在市区,不可能专门铺线,只能利用现成的公用电话线。从机只有485接口。通讯数据量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
方案:
1、485中继器?距离远,需要中继好多次,能行吗?
2、485转CAN?电话线行吗?
3、光纤?单是光缆就好多钱了。
4、以太网?电话线行吗?
5、猫?据说每通讯一次,跟打电话一样,需要交话费。
6、无线?成本?

才疏学浅,只知道这几个方案,并且仅限于“知道”,连“了解”都谈不上。请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通过市话网传输数据最合适,可采取的技术手段从Modem直传到基于WEB走TCP/IP都可以。

网友A:
如果现场没有电话线路,用GPRS/CDMA也行,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意思是用方案4或5?能详细说一下或给点资料吗?

楼主:
方案4,用以太网走TCP/IP协议,电话线可以吗?不需要专门铺网线?另外换热站里一般没有可以上网的线呀。热力公司的监控室里倒是应该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把它的网线拔过来插到监控电脑上就行了。
方案5,MODEM直传,是否有“话费”的问题呢?

网友B:
电话线也可走ADSL即PPPoE方法啊只要你有账户就行了

楼主:
牛牛特工,请稍微详细些。或者给个链接我自己看。我是基本不懂,只听说过一点名词而已。

网友C:
modern直连肯定就算了,PPPOE,一个终端搞一个账户,或者隔得近的还可以拉拉线搞个小接入网。

楼主:
为什么MODEM直连不行呢?
那你是赞同方案4了?但是搞什么账户?完全不懂。

网友D:
考虑采用什么通信方式先搞清系统对数据的要求:
1、换热站的点数?系统设计终端容量?
2、每个换热站的数据量,虽然很小,到底是多少?
3、系统对各换热站数据上报频率的要求,比如每天上报两次,上班时间前上报一次,下班时间前上报一次?
4、系统对从机除了数据上报还有没有其他功能要求?比如随时可能召测从机当前数据,并要求很短时间内(10S,甚至更短)就有回应?

电话线Modem、GSM短信、GPRS等等都是可能的通信方式,但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

楼主:
回10楼:
1、一个小区一般是一个换热站,而热力公司只能包揽某部分城区的供热,所以点数不会多。
2、主机只采集换热站的出水温度、回水压力等几个数据,所以流量很小。
3、上报频率,我还不清楚。但既然是监控,我估计起码要半小时一次?
4、可能会随时要查看某换热站数据。但实时性应该要求不高。供暖嘛,不像电力等行业要求反应很迅速。

你说的几种方式,我最关心的是成本及复杂度。电话线Modem,不只是一次性投入,在使用中还要交市话费,对吧?

网友D:
半小时一次的上报,你还是考虑永远在线的GPRS吧,用UDP协议,不上报时也不用心跳,主站需要主动采集数据时,通知一下从机,响应时间在10S左右吧,这样应该是费用最少的了。不过主站你要做internet接入,也要一部分费用。如果数据量不大,上报也不频繁的话,可以考虑电话Modem、短信、CSD等,但你半小时一次,即使一次只要一条短信,那一月也差不多1500,估计移动能收不少钱,电话Modem如果不是内线的话,费用也不少。

网友A:
从楼主补充的情况来看,用GPRS是最合适的。
至于通过Modem以TCP/IP来传输数据跟用不用网线没有必然关系,想想你自己上网难道都通过网线么?

网友E:
5比4便宜。。。 只是一次性投入可能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F:
adsl最便宜,一个月才几十块,你可以每秒上报数据

网友G:
短信可以包月的:lol

网友H:
电话Modem(以前拔号上网的Modem)方式其实就是发传真的原理,收发双方都需要一个拔号Modem,其中一端(假设是主机)向从机拔号,两个Modem自动进行握手协商以确定传输波特率,协商完成后在主从机之间建立透明连接,主机端直接往串口发送数据即可。使用这种方式缺点比较明显,主机需要定时循环拔号每个从机以获取数据,每次拔号连接的时间可能需要十几到几十秒不等,费用与拔打市话相同。

CSD方式与电话Modem方式是差不多的,区别就是使用手机模块来拔号,拔号连通后使用与电话Modem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要求移动服务商开通数据传输业务才行。

电话Modem和CSD模式都是通过AT指令对拔号设备进行控制。主机端软件修改相对容易些,从机端改动就比较大了,根据楼主所说,从机只有485接口,那可能需要外接独立的拔号设备。

===========================================

以太网(严格来说应该是Internet)方式同样有两种:一是通过ADSL(包括电话宽带和光纤宽带),二是GPRS。

ADSL方式需要宽带Modem或路由器接收Internet,而从机则需要实现TCP/IP协议来传输数据,或者是使用以太网转串口模块发送。

GPRS方式相对来简单一些,可以使用DTU模块(也是一种手机上网模块,只不过模块内部集成了拔号处理),模块实现了真正的透明传输,只经往其输入端(串口,有TTL接口与232接口两种)发送数据,模块直接发送指定的IP,其过程无需从机参与。

无论是ADSL还是GPRS,都会遇到17楼所说的主机端IP问题,如果主机端使用动态拔号,那么每次IP变更后如何更新从机端的连接信息是个比你的建网问题还要麻烦的问题;如果主机端是用固定IP接入Internet的话,固定IP的租用费用也是个不少的数目。

===========================================

至于其它的如485中继、485转CAN、光纤等方式都需要自己布网,这个似乎不太现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