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能做隔离DC/DC吗?

楼主(2009-09-26):
输入24V,
输出12V/100mA

自己画了个图,简单测试了一下,输出达不到要求,请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输出接560欧电阻,只有9V左右,输入大约25mA.

网友A:
拓朴错了,要用反激,但34063内部的开关管耐压只有40V, 而且占空比不可控, 属于间隙工作方式, 用反激肯定击穿, 改用3842吧

楼主:
谢谢!
我只是想试试34063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本身有问题, 初级那个二极管,副作用很大

楼主:
是的,我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但不加不小心会炸34063(把那个限流电阻一起干掉了!)。
一开始是用反激的(因为我不是专门搞电源,不太熟),发现空载时输入电流也很大,可定有问题,改成这样后勉强可以拉些载。

网友B:
34063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这样用并不能有什么好处。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用到隔离的,只是他的电路没用隔离反馈,要求原边的VCC电流大,隔离那端才能带载。自己瞎琢磨,是不是可以隔离反馈?

楼主:
原来的一个产品用电很小,用34063(这边给485供电)加HCMOS振荡推变压器输出(给单片机供电),新的产品单片机那端想接一个变送器(12V最大50mA),所以突发奇想,以为可以省点银子?!看来不行咯!

楼主:
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位老大用这个电路做了5V/200mA。所以更想试一试。

楼主:
所以想请高手们看看,34063有没有可能做隔离?

网友C:
TLP521的线性不如PC817

网友D:
34063是可以做隔离的,就是效率不高.而且,你的电路不适用.

网友E:
认同13楼
只是过压、欠压比教麻烦,
改为定频工作方式后效率有提高。
高压应用个人认为用OB2263-9/GR4868-53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