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来模拟PT2262吗?

楼主(2009-09-26):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接收发射都可以用软件来模拟

网友B:
1 我觉得用单片机模拟PT2262的编码功能,可以
2 模拟PT2262发射无线信号,似乎不行,PT2262工作在315MHZ,单片机有这么高的频率吗?
3 即使单片机模拟出的较低低频率的信号发送出去,那么,天线恐会很大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楼主的想法不实际。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回复,
      另外,请问3楼,如果我以较低的频率用单片机来发射,估计天线会有多大呢,我用设备的外壳来做天线,可以吗?
你有这方面的发射电路可以发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C:
天线的长度一般等于四分之一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