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用电话线组网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26):
某城市一热力公司,给附近一些住宅小区供暖。各小区有无人值守换热站。热力公司想采集各个换热站的温度、压力等信息,集中到公司的监控电脑上,以便随时监控。
从通讯角度讲,热力公司的监控电脑是主机,各小区的换热站控制仪表是从机。主机与从机的通讯距离大概4、5公里吧。由于是在市区,不可能专门铺线,只能利用现成的公用电话线。从机只有485接口。通讯数据量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
方案:
1、485中继器?距离远,需要中继好多次,能行吗?
2、485转CAN?电话线行吗?
3、光纤?单是光缆就好多钱了。
4、以太网?电话线行吗?
5、猫?据说每通讯一次,跟打电话一样,需要交话费。
6、无线?成本?

才疏学浅,只知道这几个方案,并且仅限于“知道”,连“了解”都谈不上。请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电话线所有权是否属于热力公司?如果不是,那热力公司用电话线传输信号就是不合法的。
其次要搞清楚:电话线并非从各换热站通到热力公司,而是从各换热站到电话交换机以及从热力公司到交换机。不通过交换机,你的信号怎么传输?

楼主:
谢谢!我估计电话线不是专属于热力公司的,应该是公用电话线。
但有人说方案5,用MODUM直接传输信号也可以,只是每传一次相当于打了一次电话,需要交市话费的。
可以吗?
若不行,只有用方案4。买两个485转以太网的转换器?

网友A:
方案5当然可以,交费那是当然的。
方案4好像行不通。

楼主:
方案5,数据是不停要传输的。即使每10分钟传一次数据,1小时就相当于打了6次电话。市话4毛,就是2.4元。一天就是50多元!是这样算的吗?
方案4,为啥不行呢?

网友A:
回6楼:
是这样算的。
市话没有包月不论次数的计费方式。
方案4,信号也要通过交换机才能够传输。你不妨问问CHUNYANG等通信方面的专家,我不行的。

楼主:
那方案5的使用费很高呀。
方案4,CHUNYANG似乎说可以。但没具体说。
若是用无线,成本是否更高?
谢谢你啦!

网友A:
如果用无线,考虑用对讲机,或者用CHUNYANG的模块。是否能达到你需要的距离,详情我不是很清楚,可以直接问CHUNYANG。

网友B:
用GPRS啦,现在包月20块200M或6块20M,整够的啦。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合理的只有最后两种了。因为前面的基本上都需要自己布线。485不管转什么都不能把信号加载到公用电话网上。而以太网其实就是局域网,和CAN一样需要自己布线。,光纤也是一样。
用无线的话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GPRS或现在的3g网络经行数据通信,这是在单个节点数据量较大并要求实时性好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是数据量少,且不在乎实时性的话,用短信模块把数据作为短信方式发到主机。这些都模块都可以直接用485连接或者是485转232连接。
电话线通讯的话,其实就是跟打电话一样,只是把语音信号变成数字信号而已。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电力线通信。就是信号直接走220V的市电电线上。就像现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有直接使用电力线上网的那样。但有局限的,必须清楚这些小区和热力公司都处于同一个变压器下,因为电力线通信数据没法通过变压器。而且如果在晚上用电高峰期,很容易受感染,丢失数据的几率较大。但这个免费。